土炮焊桥过程,有图!!!

楼主(2011-10-08):
有两块故障板,顶星940不过显卡,喇叭一长两短,根据经验加焊桥,另一块是悍马的是不跑码,CPU复位正常,BIOS刷过,无果,还是加焊桥,最后决定两块一起做,先做顶星的!
顶星940针,不过显卡。

上土炮烘,我一般先烘主板正面,防止主板弯曲变形,这个很重要的。这是我长期以来使用土炮的一点经验。奉献给大家。

风枪温度330度,根据你的经验而定 看主板有没有弯曲,一定不能让主板又太大弯曲,如果有弯曲,要经过正反烘烤,矫正过来,

而后加入助焊剂,开启风枪

330度

贴芯片的四周慢速旋转,这时用镊子点桥附近的元件有没有晃动,还要观察助焊剂桥边冒泡的情况,防止下面温度过高,

直到桥能用镊子轻轻点动为止,【注意:幅度不要过大,这个是你加焊桥成功的关键】这时应关掉下加热,防止温度过高,这时桥已经能够轻轻点动,

,冷却,这时,你千万不要乱动主板!宣告焊接完毕

接下来是一款悍马不走码的大板,由于我的设备简陋,这张板我没有太大的把握,只能试试了!

还是用以上的方法

加焊完毕

冷却后上电试机,先来顶星不过显卡的

主板一路跑过,点亮,心中暗喜。

再试悍马不跑吗的

主板跑C1了,

到7F了,两块主板宣告成功!!!
旱桥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的,成功率大概在60-70%,我的技术就到这个程度,注意点:弯曲   温度   点桥的手劲   这是本人的一点经验,奉献给大家!希望大家看后能够给大家一点帮助。文中一定有不足之处,也请各位指点,愿我们一起进步,谢谢!!!

楼主,真NB啊,这才叫技术啊,手到病除。
大哥你好歹也整个支架啊 手拿受得了吗? 工具挺全 顶啊
楼主的土炮太厉害了 赞一下 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 没见过
原来也使用土炮的。。。后来觉得效率实在不高就换成BGA返修台了
跟我的土炮一样啊...悍马那块做起来不是很费劲吧...我有同样的帖子也是做的悍马什么H01来着??
真是风枪高手 啊 无所不能 买个土炮也不是很贵啊
什么叫技术。。这个就是技术的头
示波器都有,怎么会没个BGA
不保修就有意义!
你这样做应该会爆电容的吧

网友:
支持   没有BGA的好办法!!!顶下

网友:
你太有才了。楼主高人,先膜拜再学习。

网友:
我也用发热砖搞了一个,但是一直没有投入使用,怕搞坏了

网友:
关于焊膏冒泡的能否详细说一下,冒泡就是温度过高了吗?

网友(点评):
开始冒泡了,说明下面的锡珠将要熔化了,这时你就可以轻轻推桥了,直到能推动为止!千万要轻,知道了吗?

网友:
有米的话还是添台BGA啦,那样成功率高些

网友:
楼主用的焊台是AT8586吧,这个风很小,大点的芯片根本吹不动

网友:
下面的土炮都开了(双灯的)多少瓦。

网友(点评):
800瓦,不算耗电。

网友:
下边的温度不好掌握吧.. 土炮要很多实践经验才有把握好

网友:
第一次看到用这个办法的,楼主家设备也不少啊

网友:
温度最重要啊.很难用测定.

网友:
还是换回正规军好啊,,,,省心省力又安全

网友:
土炮再土也不能用电暖器啊,我看着都为你担心,起码搞个专业点的发热砖什么的,你这是加焊桥,所以成功的几率大点。

网友:
谢谢楼主,呵呵,图片不少,给力。

网友:
有一些板反正是死的了,就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膜拜...  来论坛的这段时间,发现了好多土炮大王,我用BGA返修台也做不到这么好,惭愧!

网友:
我之前也是这样烤,事实成功率很低,显卡烤坏俩张,使用电热气经验要足才行,LZ你烤正面胶不会考坏吗,好像发黄咯

网友(点评):
正面不会考坏的,也不会变色的,只要你认真了就能做到!

网友:
还是买个I760吧  哈哈

网友:
用摄子推桥感觉到能动了,这样比较危险如果用力过大马上会连锡,就要重直了。拿个灯照桥下面的锡球如果看到变得光亮了,基本上到了熔点的温度开始化了,可以停火加热了。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不错,有机会要试试。用镊子的力度确实不好把握,可能还是经验不够

网友:
楼主真是牛人啊

网友:
想请教下楼主,助焊膏要怎么上?要抹在桥的表面吗?还是桥四边?

还有,风枪离桥多远呢?你这种风枪是轴流风扇出风的吧?开几档风的?

网友:
楼主够厉害的啊!你那个下面加热的东西是温控的吗?

网友:
呵呵这哥们说了我才肯定楼主用的电暖气,真是高手中高手,我说呢咋和我的土炮不一样呢,变化忒大了点。不过挺羡慕楼主的示波器,好想有台

网友:
哈哈,我用的是跟楼主一模一样的土炮,取暖器+风枪,感觉很不错,没有把芯片烤到鼓包

想问一下楼主,你的电解电容直接在上面烤不会爆掉吗,我平时都是先拆掉电解电容的。如果电解电容可以直接在上面烤的话,我以后就不必花费那么多力气拆下电容又装上去了。

网友:
我也用发热砖搞了一个,一直在使用,比你的那个800W的东西好哦

网友:
温度最重要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回复,再问一个问题,楼主加焊完后,主板背面会不会变得很黄?我也是用取暖器和风枪做,做到芯片四角都能动了就停止加热了,不管有没有在背面贴高温胶带,背面的PCB都变得黄黄的,这个问题有方法解决吗,我的取暖器是单根灯管400W,两根共800W的。

网友(点评):
主板 显卡,我加焊过很多,变色是肯定会有的,这个可能跟板材有关,还有就是温度不能过高,开始正反来回翻动烤,目的是使板子均匀受热,然后再放上去,这样板子下面就不会很黄了,你试下

网友:
我想问下,如果有的主板桥反面有许多贴片的,那样该怎么样搞.象VIA,NF的桥反面大多都有贴片。

网友(点评):
下面有贴元件的当然不能接触到下面的网子,电暖气的铁网中间的部分是凸起的是吧,如果你不处理一下,直接把板子放上去烤,肯定不行,一是主板会变形,二是主板下面的贴片会幢掉得,下面给你个图片你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A:
回答33楼的问题:

  中间是凸起的和两头部分是平行的,所以板子下面的贴片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答33楼的问题:

  中间是凸起的和两头部分是平行的,所以板子下面的贴片就没事了,。

中间凹进去了。两边高是不是。

网友:
我想知道加焊时下面温度最少也200多度,而锡的熔点是185度,这个时候反面贴片的锡都已经化了,不会掉下来吗.怎么样来处理。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你不用担心,锡点是有吸附性的,不会掉下来的!

网友:
楼主很谦虚   该说谢谢的是我们

网友:
  类主 真是高手没有BGA 能有这样的概率佩服。

网友:
楼主  你太有才了

网友:
看的都心惊。。好像都戴手套了???下面的温度都跑上面来了。。烤到手了吧?

网友:
我也想弄着玩玩,但是我不想用。取暖器或光波炉,温升太快,我觉得用普通的电炉子加个普通温控器100块左右。我看到楼主没用到架子,这样不好保正不变形,自己焊个架子也要不多钱。我觉得关键就是上温区的温度不好控制,,它是BGA成功的保证,下温区做笔记本最有用了,要是有钱的换买个BGA专用温控台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普通的温控器没有曲线设置,高端的有,但是又没有发热心的控制电路,自己做的话咱们就不高维修了搞设计算了。没钱的话就用大的风筒,这个就要技巧了。愚见。

网友:
我注意到楼主是戴手套操作的,看来是非常的烫。这个也是经验吧,怎么不告诉大家。

网友:
关注焊膏冒泡。楼主是强人,可不可以给分析分析,我是初学者,冒泡看到过,但是不知道如何掌握,希望楼主给个提示,开个帖子更好,记得通知我

网友:
主板下面是一个取暖器吗?

网友(点评):
是个双管的取暖器

网友:
支持楼主....跟我的电暖气一样.。。今年过冬再买一个,三年了该换换。看看我的吧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9798-1-1.html                 跟我的这块悍马一样哦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9838-1-1.html

网友:
这个好呀,没有BGA照样搞好呀

网友:
   正在用的是xxxxxx*****,非常不错,焊桥成功率在95%以上

网友:
这么有创意的帖子,怎么就一个人加分啊,可惜我没那么多分给你

网友:
就怕当时好了  过不了几天就返修了

网友:
用不了很久的,最多一两个月

网友:
土炮。。。。。好给力的设备啊,这么做不会把桥搞坏么。。。。

网友:
有是一个人才,这都行

网友:
我也这样搞过一次 唉 没办法的 BGA坏了拿去返修了,我就直接跟客服说看看能不能修 没修好就报废 修好就收钱 客服说没关系 修吧 结果还真的挂掉了

网友:
大芯片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你这用土炮做有70%也可以了

网友:
这个土炮牛

网友:
有条件还是用BGA返修台吧!这个要很高的技术的!搞不好就废了!

网友:
楼主,你太强悍了,强,让我来的话一定报废,不过还是用bga比较保险

网友:
高手,学到了,不过有点担心下面这样烤会不会把板烤坏

网友:
我得土炮就是不行,还是买新的啊

网友:
高手呀,要向楼主学习学习才行。

网友:
小太阳。- - !!真会省。

网友:
楼主你可以去申请专利了

网友:
膜拜啊,隐约感觉楼主你神了.

网友:
先正面拷是为了预热主板吗?防止将来背面加热时变型...温度不能太高.只预热下,可以这样理解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8573-1-1.html

网友:
用好一些的返修台,比较省力些,用土办法,要有经验,也是做的好地

网友:
怎么感觉下面那个是烤火炉

网友:
能不能把底下的元件烤下来?

网友:
长见识了,先观摩下,哪天也试试

网友:
牛人了啊。。我没搞过了啊

网友:
感觉真的很霸道。。佩服

网友:
一般人不敢这样弄的,返修台还是稳定点

网友:
版主太牛拉!!小弟在此学习啦!!

网友:
太好了,正自己研究做个BGA设备呢,看到你这个有点启发!

网友:
下次碰到,我也试一下这个方法,又省钱,有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土炮还是比BGA好用,效率高又快,用BGA麻烦又慢,不过有些还是必须要用BGA的。

网友:
安泰信那玩意不是一般的垃圾

网友(2011-11-17):
高手啊  新手膜拜中

网友:
有条件还是应该用BGA机,干活才有效率,效率就是金钱,哈哈

网友:
这土炮是什么东东?

网友:
我用发热砖,开始时也心中无底要用镊子去推芯片,现在就细心观察发现锡珠光亮了就可以停止加热了

网友:
神人啊。不是高手搞不了这个。

网友:
用“电饼” 烧过主板的路过 ,认真学习了。还是LZ 厉害

网友:
我第一次烤得时候不太懂,把主板弯曲了,废了。。。 郁闷

网友:
用电热器成功率低,温度不好控制,容易把桥烤坏,我就坏了几块显卡和主板。

网友:
真个是好的经验呀!谢谢了。

网友:
现在修主板说白了就是个操作工,技术含量不高,熟练做BGA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太强悍了,这样也行

网友:
桌面比我这里还要乱多了!!

网友:
这也能行,楼主真牛

网友:
楼主啊,幸亏大家都不是有你这个水平,否则让BGA厂家情何以堪啊,哈哈

网友:
土炮靠的是真技术

网友:
今天我也试了一下用光波炉+焊台拆南桥,没有想象中难,板也没有变形,很轻易就可拆下来,等买了植珠台,再试一下焊回去,光波炉有8档可调,可以控制温度不至于过热,取暖器估计不好控制。突然有个想把用光波炉的单片机加控制板改装一个8档可调的发热底座。

网友:
有点兴奋,5分钟前用我心爱的光波修过了一块上电不跑码的主板,可爱的BIOS片选信号出来了。

网友:
楼主是土炮专家哦

网友:
土炮也疯狂!!!LZ很给力

网友:
楼主的电暖炉真的很霸气!

网友:
我看你那个主板反过来烤 不会把塑料件烤化么? 烤多久合适?

网友:
那都不是什么土炮好不好!是平时用的热风枪 手机用得较多 风小可做植锡球合适!

网友:
温度掌握得不错.

网友:
只能说LZ真是牛人啊

网友:
楼主的土炮  真强悍

网友:
用光波炉不容易变形吗

网友:
好像下面那个是冬天烤火的吧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不过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需要实验多次才有可能成功的吧

网友:
这个技术含量太高了  还是bga好用

网友:
哈 值得借鉴啊 但光波炉还真没用过哦

网友:
哈哈 !太牛了!以后跟楼主学习!

网友:
谁会用鸿汉电子的点位图,会的能教教我吗

网友:
长见识了,你真敢折腾啊,没烫着小手吧?

网友:
烤坏的可能性很大,不用的好。

网友:
很强嘛,见识了

网友:
60%-70%很不错了啊,正面你的温度怎么控制?胶的槽会坏啊?

网友:
牛人,顶礼膜拜!有钱还是弄个BGA吧!

网友:
支持土炮,楼主给那卖的

网友:
这有太NB了。

网友:
楼主这办法不错,正愁没有BGA呢这个要试试,有60-70%就不错了

网友:
我以前用电炉烤过,上面用风枪,吹过7块板子,就成功了一块,太失败

网友:
厉害 啊 把土炮用的 出神入化

网友:
LZ 很给力。。。。

网友:
做BGA重要操作,多拿几块板,做到熟能生巧就行啦!

网友:
以前也这样做过,最好还是考虑下好一点的BGA机器。

网友:
没实践过,还真是不敢用啊!

网友:
高!实在是高,我也想试试

网友:
咱也想 弄个山炮玩玩。可惜不会,

网友:
楼主工具也很多呀,关键还是有技术呀

网友:
你那个下面洪的东西是什么啊 叫什么 哪里买的 取暖的? 威力不够吧

网友:
看来技术是用心来做到的,我很佩服你

网友:
学习了 。真有才

网友:
晕。你用热风枪 280度 吹芯片 60秒 效果跟你这个一样

网友:
没有返修台的好办法。需要多练才行。

网友:
兄弟,波波都有了,还不舍得加个BGA,基地的不错呀

网友:
羡慕啊,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
楼主烤的不错膜拜

网友:
这种方法还真是牛!我可没那胆量

网友: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
不知道这个换桥是否可以

网友:
牛人啊,不晓得哪天自己才能到这程度,

网友:
没钱的暂行办法   不错  支持   维修量小   就这个蛮好的

网友:
好炮好炮,好枪好枪

网友:
熟能生巧啊

网友:
比俺的电炉强多了,搞了10块只能成功1块,人品问题

网友:
是很强悍,不过要注意安全呀!

网友:
太强悍了。电暖器还有这用处。不花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
土炮还是很有用 ,我也要做一个,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也是用土炮的,楼主的方法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1-12-18):
我的土炮技术没你高,学习了,就是不知道焊膏放多少

网友:
能问下嘛?楼主底下的是什么装备 电暖风吗?

网友:
哈哈 我 也想知道下面那个是什么 ,楼主的示波器不错啊

网友:
第一次见到,太牛了。

网友:
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网友:
土炮人才啊

网友:
买个好的武器好些!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还有这个东东!

网友:
楼主你高手呀,我加热几次都挂了,最后不敢了,看了你的大作,继续加焊。你的什么诊断卡呀,那么小?

网友:
我也是用风筒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