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芯片后大家怎么试机的?

楼主(2011-10-08):
新手,更换TCL K10南桥后,主板直接挂显示屏和电池,试机开不了机,

请教哈大家通常试机是怎么试的?笔记本不开机是不是还有哪个部件没有装上?谢谢!

网友A:
外接19V直流电源,外接液晶显示器(屏都不用接得)

网友:
主板没问题的话,就行,并且还能监控电流的变化,能够判断故障点

网友:
接可调电源,直接看电流的动作就可以判断百分之90的故障

网友:
加电加开关就行

网友:
外接19V直流电源,外接液晶显示器(屏都不用接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857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19V直流电源,外接液晶显示器(屏都不用接得)

有的不支持外接啊

网友:
很少不支持外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