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0 上网问题

楼主(2011-10-08):
插网线打百度首页可以打开,但是百度字样像是花 别处正常,如图1,点mp3 有时会出现图2、 图3那样,无线的打开百度首页也是花,点mp3可以正常打开下一链接,换硬盘重新做系统,显卡禁用 ,第一次遇到这个现象 不知从哪入手 上截图:

补充一点拔掉硬盘pe下百度首页的百度字样那里的现象也是一样滴
我个人感觉既然此机支持xp 随便找个什么系统装上就OK拉,基本功能都可以使用,无非驱动的小问题,退一步说可以出问题,但是出现相同问题的几率会很小吧,并且分别在新系统和pe下,还有无线状态下除了百度字样那花,网页都能正常打开使用的,所以我基本排除软件问题

处理:1. PE测试;2. 换硬盘重新装系统测序;3. 换cpu (手上暂无内存)

补充内容 (2011-10-9 20:36):
已解决:换网卡芯片 麻烦斑竹改下主题分类吧

网友:
内存换了吗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集成的先换根内存试试

很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我的机子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加热一下集成显卡问题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子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加热一下集成显卡问题解决了

我这款是独立显卡的,我采取的措施是把网卡禁用啦 可是没有变化,也确实不能排除显卡,显卡最后的判决吧

网友:
先软后硬
你什么系统  GHOST还是原版 你的IE没有问题吗?
什么网络   公司的还是个人
很多公用网络有控制的
这问题怎么会跟显卡扯上边啊   不懂 求高人指点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我碰到过   完全与硬件不相干
楼主的图片我怎么看都好像只是中毒或者中了恶意软件
怎么会怪系内存和显卡       糊了  糊了    跪求高人指点

网友:
跑下测试软件,考虑网卡先

网友:
用安装版装一下。要不装一个WIN7看一下。

网友:
多试试吧,记得把好的结果发出来大家好享哦

网友:
感觉也不像显卡的问题.先软后硬吧.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什么问题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我碰到过   完全与硬件不相干
楼主的图片我怎么看都好像只是中毒或者中了恶意软件
怎么会怪系内 ...

多谢指点 虽然还是没有找到原因,但我现在基本不往软件上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我碰到过   完全与硬件不相干
楼主的图片我怎么看都好像只是中毒或者中了恶意软件
怎么会怪系内 ...

这位老大,木有看到。。。楼主有换过系统吗

网友:
我第一感觉是显卡的问题,不是换硬盘做系统也是一样???集显的和内存的关系不大,我今天就遇到一个dell的,重置显卡才好的

网友:
看见联想的Y450才头疼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我以前自己的本 SONY-c22ch 独显 也是一样,,用着用着,就出现横条然后死机G掉。。之后关机再开机就基本上全花屏了。

网友:
是横贯花的吗?
其它画面下也是在同地方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