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下载资料时出错

楼主(2011-10-08):
如图。为什么我下载下来的东西全是这种格式。下载分已经扣了。可文件下载下来却是打不开的。谁能说下怎么办
我的电脑已经重新装过系统了。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点评):
你下载的时候 点用IE下载

网友:
别用迅雷下。点右键另存为试试

网友:
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是你的下载方式不对。

点击下载链接后,会新开一个页面,要在那个页面点击下载。

而且最好不要用下载工具,用右键另存为。

网友:
也可以  你下载一次 再点一下 就可以 再下 又不会再扣分的

网友:
大哥  我本来用的就是右键另存为。下载。但另存为下载好以后还是一样啊

网友(点评):
你点了右键下载,不还是用迅雷的工具栏出现了吗

网友:
很明显的问题,下载方法不对。都试试,如果还不行,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楼主同感  我也一样呀  你看

网友:
令  迅雷 和  另存为我  都试过了  不行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不过我下成了,我用其他的下载器下成了。。。。。。

网友:
不支持迅雷下载的

网友:
改变下载方式即可

网友:
麻烦 可不可以说说用什么方法下呀

网友:
用其他的下载器下

网友:
xie zai diao xunlei !~ken ding  ke yi!~~~~

网友:
把这个关掉就会出现一个保存的了~·再另存到别的地方去,就可以啦~

网友:
不行的话就换个浏览器试试,,比哪火狐?

网友:
把迅雷关了。用系统的保存文件试下。不用下载器

网友:
刚刚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下载的时候点使用IE直接下载,实在不行了把所有的下载软件卸载了 !

网友:
重新在下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