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45 闪四次灯一般怎么解决

楼主(2011-10-08):
昨天刚刚接手一个Q45 触发 屏幕不显示,键盘NUM和CAP灯闪 四次一停顿 这个是INTEL的CPU,看网上的资料都是AMD的,一般都是CPU坏了,这个是INTEL的,不知道从何下手,问客户是不是突然出现这种状况,客户说是拍了拍屏幕就这样了,前两天修了个AMD的没修好,这个我就一个一个件拆,然后测,硬盘光驱无线网卡之类都拆了,最后BIOS放电1分钟,再一开机竟然亮了,然后把别的件全装上了,正常使用了,不知道这种情况还会不会反复,我现在已经开机一天,使用正常

网友:
这个是保护了,清了一般就没事了,收钱就是

网友:
好了就行了 担心那些干嘛

网友:
这样的你也敢收钱啊,我一般像这种都不收钱的,因为你真正的问题没有找到。

网友:
HP的怪病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