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51FPB电源板供电不足

楼主(2011-10-08):
dell  E151FPB电源板供电只有一个2V供电 到驱动板  高压只有8V  电源芯片UC3842B   我用UC3843代换了  还是一样供电不足    断开高压的后级还是一样

网友:
把那个二极管和那个小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没有用啊   换了两个光耦  高压有25V   到驱动板的2V都没了  只有零点几  还不稳定

网友:
小电容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