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V星笔记本不触发问题,求解!!!!!!!

楼主(2011-10-08):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V星笔记本,版号MS-16371  此板待机正常0.01但触发跑0.03有3V, 5V 就是跑不上去,哪位哥哥遇见过这个问题,指点指点,给小弟一点思路, 小弟在这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下 这板是开机才出3V 5V的

网友:
你查下供电有短路没,还有就是南桥可能性较大

网友A:
要不先刷个BIOS   主要查一下EC和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先刷个BIOS   主要查一下EC和南桥

解决了,原来南桥虚焊了

网友:
不用客气。。

网友:
我也感觉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修机器不难,别人修过机器修真的是难;。。。。。。。有空多讨论

网友:
没过南桥,看工作条件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