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式打印机跑纸

楼主(2011-10-08):
有一台 爱普生670K+的针式打印机 打印联单时,有时会跑几页
求高手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很简单啊   是你没有选好纸张   你不会选就打官方的电话  几分钟就告诉你了  试试    KO了记得回复我哦

网友:
纸张不对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
设置一下纸张大小。

网友:
检测器查看下

网友:
首先看看纸张传感器是不是干净,要么恢复出厂设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