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联想V550屏暗经验总结

楼主(2011-10-08):
今天收到个联想V550本屏暗   拆机查高压板供电接口与主板接口供电,待机时候有19V  开机后有1.26V  3.3V 电压正常。  怀疑线坏掉了  因为是轴压着线的  所以测线也正常   此屏 是小尾巴的led的  手里还没有。没办法替换。在测小尾巴的接口电压 竟然在最后的3个脚处电压是19V  觉得不正常  所以怀疑是高压板的故障。高压板上就一个芯片 估计是控制芯片坏了    但手头没有一样的,只能找个高压测测了 。凭印象IBM SL400的高压板控制芯片和这个高压板一样的芯片  代换下看看    对比下还真差不多,就是供电和地有点区别 跳下线  测试 OK了 回头仔细看发现坏的那个高压板在指示第一脚处那个点有个小坑   原来是击穿了 。。
  结果是 高压板的控制芯片 D6583芯片坏了   有遇到这个故障的 要注意了啊  呵呵

网友:
LZ的经验不少呀,全凭经验?

网友:
是挺有经验的,不过修本不能全贫经验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