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西数500的硬盘,没有下坏道,但是不能装系统!!!

楼主(2011-10-08):
一块西数500的硬盘,没有下坏道,但是不能装系统,我用的是GHOST,跑完,重启后就是进不了系统!!为什么?

网友(点评):
楼主解决了么?我手上有一个希捷80G的盘跟你的症状一样,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如果解决了请发个经验。

网友(点评):
激活主分区了吗?

网友:
检查一下固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与板卡有关,直接安装试试。

网友:
可以回收,我可以搞8103125

网友:
diskgen
重建MBR-主引导记录

网友:
没有设活动分区吧?

网友:
C:\>debug
-F 200 L100 0
-A CS:100
0100 MOV AX,301
0103 MOV BX,200
0106 MOV CX,1
0109 MOV DX,80
010C INT 13
010E INT 20
-G

恢复出厂值

网友:
很大可能性是主引导记录不正常,建议用 命令Fdisk /mbr 或者用 diskgen之类的工具重写下主引导记录

网友:
楼主搞好了记得回个贴让大家了解下结果

网友:
如果你有重要数据 在硬盘里  建议你挂在其他电脑上先导出数据 然后在对盘进行 “手术” 建议你从新设定活动分区 如果你的硬盘能够正常识别且速度正常那就不是固件问题  如果你的硬盘识别的数度很慢 一是有坏扇 二就是固件方面有问题 现在西数硬盘 固件问题常见现象就有“ 识别盘的时间很长

网友:
换张板试试看

网友:
这肯定是分区的问题,重新好好分区吧。。。

网友:
对不起,这几天刚好去了一下济南,没有及时回帖!以上各位朋友的方法都试了试,不行,现在我已经发回厂里了!!真是麻烦!!!!

网友:
其实有的就是板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