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另类显示花屏故障

楼主(2011-10-08):
假期无聊,维修一片换板留下的T61P主板,此板之前灰屏无显外接花屏,在别处维修,显卡重植后保护不上电.
观察主板,北桥南桥显存均已爆浆,各组电压都已短路.取下显卡发现显卡焊盘因刮胶已经面目全非,大面积露铜显卡顶部的电容好几个阻值为0!
逐一把北桥南桥显存拆下重植,又换了一片显卡,上电后外接显示花屏!
难道是有显存损坏?因为显卡本身已经更换,可以排除,拆显存后线路已经排查过一回无开路,掉漆的点都已补上绿油,不存在焊接问题.
四片显存逐一替换试机故障依旧!
仔细对查线路图,显卡工作电压正常,显存工作电压正常,有点迷茫了........
因为元件本身都可以排除,故障点只能是电压和电路上了,重点放在显存电路上.当查到显存U75的参照电压发现偏高,其它三片均为1.3V,而这芯片为1.8V,从图纸上看这个VREF1_1电压是VCC1R8VIDEO经R608和R625分压产生.

这个点既然有1.8的电压,说明没有产生分压作用,应该是R625失效,找到R625测量,果然开路!换上好电阻开机测试,显示正常,故障排除.

今天徒弟接修一台NC6000,花屏,加焊后灰屏无显,以为焊接不良重植后依旧,无以对策交到了我手上.NC6000的显卡极少见损坏,显存也未遇到过损坏的,想起之前解决的T61P,心中主意已定,立即排查显卡和显存的参考电压.

果然,查到显卡的MVRDFD电压为2.5V, 这个电压是两个1K电阻对VRAM_VCC进行分压,应该是1.25V,找到R1253一看,这个部位已经被腐蚀,对地一端已经完全被腐蚀掉了,补上好电阻后,故障排除!

网友:
很详细啊,好好的学习了。谢谢楼主啊

华手与 -2 严禁灌水

网友:
对楼主拜过,到现在还没查过显存电路!!

网友:
很不错的花屏案例,要是能把由于显存VREF电压不良导致的花屏图发上来那就更好了!

网友:
的确很少见的故障哦
一般很少去查这个供电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也非常详细,学习了,感谢

网友:
拜读大贴,神清气爽!!以前只看产生的大电压各条件,近来看到过有人玩总线的参考电压的,
现在看…………这玩意水太深喽

网友:
楼主,这显存电压影响显卡花屏的例子很给力啊!顶你了

网友:
像T61的机器如果显卡在没有做好北桥和显卡隔热保护的情况下,一般只要显卡能取下来,基本北桥与显存都爆锡浆了。同时有的人在撬显卡的同时也搞掉了电容电阻,我们修二次维修的我都对一下显卡周围的元件。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维修经验啊

网友:
楼主可是老员老级别的了,功力确实了得,经验非常丰富,配服

网友:
参考电压不正常引起的花屏。确实经典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很少见的 不过我遇到过因为显卡供电电路中电容坏引起的花屏

网友:
下次我也测一下现存的参考电压

网友:
这样的主板还能用???????????

网友(2011-11-11):
显卡花屏跟参考电压也有关系,下次知道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了第一次以后就会省好多事的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