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IBM X200 BIOS 怎么刷 求高手解答 !!!

楼主(2011-10-08):
今天来了个X200  来的时候风扇报错 清灰后 就发现 一长两短  报警   然后上网看看 都说是bois 问题   求高手告诉我BOIS 怎么刷啊  急急急  !!!!!

网友:
从网上下个程序,用编程器刷写。

网友A:
要有转换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有转换座!

d大哥能不能说清楚点呀!!!

网友:
ibm的BIOS 需要提取的吧

网友:
首先要有能支持这个BIOS的编程器,然后还要有转换成16或者20脚的座子,然后就论坛上下载几个试试哪个程序是你机子正确的.

网友:
没有夹具就飞线,我就是这样搞的,资料坛子里有的

网友:
我也是飞线搞好的,这种16脚的BIOS用的少,没必要买一个座子

网友:
上个月我用500P刷的X200,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