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x 不通电,

楼主(2011-10-08):
接一显示器,如题,来时,插上电源不通电,因为是触摸按键,怀疑其坏了,拆机,再通电,又可以开机了,看来是那个按键板有问题啊,反复扭了两下,一时能开,一时不能开,本来想上网订一个,后来想想,修一下试,,把按键板的保护塑料去掉,上面就一个小芯片,可能会虚焊了,我用风枪加焊了一下,再上机通电再扭也没事了,好了,装好后测试,反复开关也没问题了,此显示器修复。

网友:
经验不错!,触摸按键的,有时候也会存在灵敏度低的问题,其实就是板子湿度太大!也是风枪一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