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路航LH950N车载导航仪更换大容量电池图解——转正申请

楼主(2011-10-08):
LH950N车载导航仪,使用时间2年左右,原装电池基本失效,充电后使用时间不足2分钟,基本上必须长期连接着电源才能正常工作,适合该款导航仪的大容量电池型号是:753450 3.7V聚合物锂电池,拿到电池之后开拆:

先上一张整体图(相机没在身边,手机拍的,将就看一下吧)

背面

用电吹风加热前面那个黑色金属边框,这里是用强力胶粘住的,非常结实,要加热后慢慢撬下来,否则容易变形

拆下边框后,露出六颗固定螺丝,拆掉

朝上慢慢掀开屏幕,可以看到内部的主板电池等,不愧是山寨品牌,使用了大量的金属铝箔,作为屏蔽粘接固定等用途

掀开铝箔之后,即可取下电池,电池引线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没有插头,山寨货的特色之一

电池特写,标称容量900mAh,实际容量够不够不说,质量是不怎么样,两年工夫现在已经基本失效了

发扬拆机族传统精神,继续拆解:
撬开背面屏蔽罩,即可取下液晶屏排线,可见主板的背面电路

下方一个IC未装,应该是蓝牙的主控,因为此款导航仪为简版,没有蓝牙功能

上面3颗芯片,一个大个的为Flash存储器,另外2个未查询具体型号,作用不详

网友:
继续:喇叭和GPS天线,除了单面胶,就是双面胶,山寨特色……

背面已经没什么了,拆除3颗主板固定螺丝,翻到正面,撬开3个屏蔽罩

SIRF的主控芯片和RAM,右侧是GPS射频接收电路

右边中间也少一颗IC,是连接到蓝牙天线的,应该也是蓝牙部分的了,
下面一些元件是电源,和音频输出部分,以及USB接口和充电控制电路

SD卡和接口部分

对比一下新电池和老电池,体积大了不少,新电池标称容量1300mAh

装上去看看,不大不小刚刚好,开始装机

装机完成,开机测试,新电池还有一半左右的电量

装回外壳,开启导航

OK,一切正常

安装结束后反复充放电3-5次,开机使用时间可以达到40-50分钟左右,已经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后记:装复主机后闲来无事,把报废的旧电池也给拆了,聚合物锂电池的电极是由铜极板和铝极板加电解质卷绕而成,外部用真空包装密封的。
    意外的是拆解过程中,在抖散电池极板的时候,可能是正负极不小心短路,电池的卷绕电极板突然起火燃烧,给来了个小小惊喜!还好没有引起火灾爆炸等严重后果,长出一口气,呼……

在此奉劝诸位拆友:锂电很危险,拆解需谨慎! :D

网友:
以后换电池这也算个业务呀,这么多pad两年之后都要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