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上网本不开机

楼主(2011-10-08):
接一个杂牌上网本,不开机,电流到0.4不动了,客户说以前修过,于是,拆机,发现别的地方没动,就是贴片CPU加焊了一下,而且也没在CPU上加硅脂,心想会不会又是它虚了呢,于是上机器加焊CPU,冷却,再点板,呵呵,电流上来了,跑到0.9,屏亮了,显示了,安装上后再加上硅脂,测试两个小时,一切正常,到此此机修复,

网友:
我碰到好多个了,都是0.4停,这差不多是通病了。

网友:
受教了,以后遇到同样问题思路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