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音炮维修

楼主(2011-10-08):
我的音箱可米的 花了 600多元  前一阵子 坏了 无声音 换个功放块  好了  用不到 半个月 毛病有来 现在是外面喇叭响正常  而是低音明显 不怎么响 很小  我有换个功放块 TDA2030A  把4558D 也换了 明显 还是不好 供电正常  而是 前置音箱 显示屏幕 一半正常亮  一半不怎么亮  真郁闷了  真不知道那出了问题 大家帮帮忙 我对音箱维修部怎么样  别的还可以

网友:
如果真不会修的,直接换个成品的板吧,,,,
话说,功放很容易修的....特别是现在用集成IC的.多查查资料吧.

网友:
IC4558D已经换过了  是个一样的芯片  居然 IC换过了   TAD2030A也换了 一般就可以好了就是低音声音很小  郁闷 供电正常 感觉就像带不动是得  测量供电还正常 郁闷了  前置还可以插 USB读卡器的

网友:
是不是耦合电容有问题?查查出入端的电阻有没有问题啥的

网友:
滤波电容应该没问题  你说得电阻 还是真没有测过  我看看

网友:
为了修这个音箱  我把我家另外的低音炮都拆了 是个好得  郁闷大了  3低音炮 现在2个坏得....无语啊

网友:
还是上传图片吧  版主 怎么不出来说说啊 急死了

网友:
电源部分有检查过吗?

网友:
电源  红21.5交流   蓝 12V  蓝 12V  应该正常

网友:
功放最好修了,不过在网上很难搞清楚情况,声音小最常见的就是运放IC坏、电位器磨损严重。

对付声音小一个很好的方法就用直接用手拿一个不绝缘的攝子,从后面一级级向前级试信号输入点,哪级不正常就查哪级电路,很快的

网友A:
这种音箱也要600多,楼主真是有钱人,哈哈,低音炮一般要两只TDA2030A组成BTL电路,楼主这块板明显右边那里少了一颗TDA2030A,是不是拆掉了?

网友:
春湾扬洲电脑
你真是 好哥哥   按你的方法 现在 外接小音箱   还有低音 都不响了  把IC换了也不行了  *脏话*

网友:
对于你的回复很无语,费时费心给你回复还要挨骂,自己动手能力差就不要怪,本人搞了10年功放了

网友:
没骂你  晕哈 ..那个不缺  本身就少个TDA2030A功放块

网友:
你看看 接低音的接口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音箱也要600多,楼主真是有钱人,哈哈,低音炮一般要两只TDA2030A组成BTL电路,楼主这块板明显右边那里 ...

这个本就是一个2030管低音炮的,没有BTL那么复杂

网友:
明天 看看吧   我把2A224换了 看看可以不  哎 反正低音声音很小啊 告诉大家 外面接口 没事情 这个肯定是好得   现在 就是电路出了问题 别的就不用想了

网友:
这鬼东西最好修了。
总共就三个2030.其中两个负责左右声道,另一个就是负责低音。低音声音小,2030没问题的话,就出在音频信号输入至2030输入之间的低通、耦合电路上。重点检查耦合电容。
你这个音箱花600买的?

还有,楼主在求助时,麻烦将文字组织得好点。虽说有些字读音相同,但不能代替,理解起来费劲。还有尽量别用火星文---这门外语,不是各个年龄层次的人都懂的。

网友:
一句话 都是游戏害得我.....说得不太明白 呵呵  谢谢 了  有是游戏里懂电路 呵呵 一说他们就明白了  恩600多元  这个支持 读卡器 功能 支持遥控功能  支持麦克风  以前好得时候  声音不错的 我自己也想到了我是是  我再网上 找到了电路图  TDA2030A   4558D 的 要是不好 在请教大家

网友:
功放集成电路正常的话,换高低音调电位器,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