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y ea型号EC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1-10-08):
somy ea型号EC晶振不起振 两块板子都一样晶振脚两个脚都没有电压 IO有供电。 。。 两块板的IO都对换过了还不行 NPC783LA 的EC没有办法定到。。。现在纠结了 会是EC坏了吗

网友:
供电 复位 时钟,供电正常了就查一下复位

网友:
你还是找图纸把ec的工作条件都找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