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0内接不显示?

楼主(2011-10-08):
我手里有一台东芝A200 的机器 ISKAE LA_3661P,外接能显示正常,内接就是不行,只有灯管亮,没有数据上来。换了两个北桥了,这是集成的。还是不行,请各位给点思路,大电容也换过了。。。。。!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啊

网友: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CHARGER_OUT12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充电管理的意思吗,他是待机就出来吗,出来的电压又是多少呢谢了各位

网友:
都是好的,所以没招了

网友:
检查屏供电的mos管

网友:
这样都好的还怎么搞啊 屏线有没试过啊!!

网友:
屏闭合的开关??有没有注意一下?

网友:
你有没有修过K431,一样的问题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