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触摸开关坏了测。

楼主(2011-10-08):
LG显示器触摸开关坏了怎么测,直接短路好像不行。我有台LG19的显示器,拿来是不开机,电源板输出22V和5V,现在想测试一下拿镊子短路不行。不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不开机

网友:
触摸开关还是头一次见,应该有个控制电路的吧,另外22v的电压也好像有点高,也是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