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 好心情都被搞得没心情

楼主(2011-10-08):
接到同行抱过来一台华硕F8T笔记本,说客户两夫妻吵架,笔记本拿起来摔,屏幕被摔裂了,机器开起来不显示,主板上的两个UBS口都被摔裂了。。。同行机子放在这里后,我把机器全部拆开后,还好主板没有裂,于是检查看下哪里有没有松掉。。我把显卡重新插下后,插上电源,外接屏幕亮了,但是只开了几分钟就死机了,我就把CPU跟北桥都涂上硅胶后,死机是不是死机,也装了个系统,测试都没有问题。。。装完系统后,有一个显卡驱动没上去,我就把显卡驱动上去后,机子重新开机,到了桌面就死机了。。重新好多次都一样。。后来我就把主板先放在一边,弄别的机器。。过了半个小时后,再把华硕F8T拿来测的时候,问题出来了,开始不显示了。。。。然后我把CPU拿出来重新插又可以显示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就死机了,在开也不显示了。电流就停在1.756-1.862A 不动了。。。我以为是显卡问题,显卡重新做了还是一样,后来再把北桥重新做了。还是不行。。。。被这台机器搞得都想睡觉了。。都没心情掉了。。。不知道哪个高手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摔过的机器出这样的怪问题很多,看你的描述,摔的不轻.不好弄哦 !

网友:
是不是散热铜管坏了,上次遇到一个摔坏的机器就是铜管有一段坏了,老是死机掉电

网友: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CHARGER_OUT12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充电管理的意思吗,他是待机就出来吗,出来的电压又是多少呢谢了各位

网友:
散热铜管没坏,现在的问题是,连显示都不显示了。。

网友:
会不会是U挂了

网友:
把CPU座也加焊下,看看。

网友:
CPU按了好几次都不行。。。没U测,也不知道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座空焊了,华硕的机器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