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电路图追线疑问??

楼主(2011-10-08):
PMH4芯片第43脚出来一个VCC5M-ON给MAX1631芯片第7、28脚供电。但是为什么我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打43脚与7、28脚万用表怎么没响,应该是连通的呀。

网友:
你的万用表是二极管挡和风鸣挡在一起的吗?我看见你写的是二极管挡?

网友: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CHARGER_OUT12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充电管理的意思吗,他是待机就出来吗,出来的电压又是多少呢谢了各位

网友(点评):
看看中间经不经过电阻等原件,没有的话就飞线连接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