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被别人局域网攻击装了防火墙也不行老是断网

楼主(2011-10-08):
如题,外面租的房子,怎么办呀

网友(点评):
可怜的孩子....别人攻你就防吧....

网友:
下个软件。。。控制网速或断网的,不是P2P终结者,比那厉害点的。最好先查找是那位,你在上的时候是哪个IP也在,看先能商量不。

网友:
arp绑定。。。。可以正常上网

网友:
arp绑定。。。。可以正常上网
l非常的赞同!

网友:
360就可以完全搞定。没事儿的。

网友:
用dos  看看是谁的ip

你也攻击他

网友:
你下载个幻境网盾回来,他要是攻击你的,你打开那个幻境网盾找到他的IP,可以直接让他断线的,你可以试下,很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