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9800GTX+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10-08):
手上有一张MSI 9800GTX+ 512MB ,海力士显存,前因核心坏一直放着,前天得到张GTX250 板烧坏的,将250的核心拆下装到9800GTX+上,开机可以点亮,但是无法安装驱动,装完驱动重启就花屏卡死,下了个250的BIOS刷上去,效果不变。于是将9800GTX+的BIOS改了下,性能等级改为2,就是将3D ,2D分开设置频率,之前是只有一个固定频率的。BIOS刷上去后可以开机正常装驱动,跑3DMARK 03、06,跑了几遍都没事,但是显卡的核心和显存频率都降到了400,而我设置的是760和1100,怎么改都提不上去,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居然没人回复,太失败了,拍个砖头也好啊!!

网友:
2片坏卡能拼出一片好的已经很好啦,楼主知足哦,520对于98GT被NV细微改动过的地方要花精力去对比,维修为了生活而已,有空就多研究研究,没空就赶紧下一片了不是,呵呵

网友:
影驰磨盘可以超吗?   感觉是你的2D 3D分频 没设置好  分频要导入这个

网友:
我修过几块盈通的 9800  也是装驱动蓝屏的,基本都是GPU虚焊   你这种还真没见过

网友:
最近我也改了好几个98GT   都是96GSO 改的   而且换的都是 55nm的G92 GPU   就是找合适的BIOS不容易  不是某个DVI不能用  不进系统  就是花屏  ,发现显卡型号不只是跟BIOS有关 通过PCB跳电阻也可以改型号    LZ换GTX 250的BIOS  有没测量GPU核心电压   有些GPU  供电PWM芯片受BIOS 控制  电压过低显卡进不了系统 或打不上驱动的 你可以把2D  3D VID改相同

网友:
BIOS刷9800GTX+的也不行啊,曾经怀疑过BGA做得不好,可是现在跑3D什么都很正常,就是频率无故变成了原来的一半,无法加上去,网上有人说这是显卡自动降频,跑3D 的时候会自动升上去,可是不管我怎么跑,它总是400的频率,永远不变,即使用超频工具也无法将频率提上去,很郁闷,好好的一张卡,现在的性能只能当8600,正常情况3D03应该能跑35000多分的,现在却只有19000多,哎!!

网友:
今天没事又拿出来摆弄,意外地发现刷上GTX250的BIOS之后,显卡可以跑2D指定的频率,于是将2D的GPU提高到730,流处理提高到1800,显存还是原来的100,开机进系统 一切正常;再改BIOS,这次把显存从100提高到500,开机到滚动条处就花屏死机了……,将显存设为400,这次可以正常了,跑3DMARK几遍都没事。可是只要这显存频率哪怕高出400一点点(比如410吧),开机就会花屏死机了。

现在故障已经确定为显存频率上不去了,GPU可以运行在正常频率下的,显存只能工作在400以下,这卡正常的显存频率应该是1150的,现在刚刚才1/3啊。查显存供电2.07V,花屏时也是2.07V,一点不变。什么 原因会导致显存频率不正常呢???显存是原装的没有换过,用MATS8测试也没有坏点……?????

网友:
将显存提高到花屏软件测试 发个结果看看 是不是有显存老化了

网友A:
一般是有某个显存有问题了  你用软件修改一下再测 不要只提高3D的频率 2D3D一起提高到原始频率  你也可以屏蔽区的方法缩小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有某个显存有问题了  你用软件修改一下再测 不要只提高3D的频率 2D3D一起提高到原始频率  你也可以屏 ...

改什么3D频率,目前显卡只能运行在2D频率下,所以我改的都是2D的频率,软件无法测出来坏点,就算提高到1150,显卡在进入滚动条以前都是好的,到滚动条以后,就开始一条条横线,越来越多,之后就黑屏死机,重启又是正常的,无法进入系统,貌似某个电压供电不足一样,可是我测得显存供电2.07V和参考电压1.16V都正常,晚上拿波波出来探一下看波形正常不正常,哎,没事又弄它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