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浏览网页卡机

楼主(2011-10-08):
我自用的台机,捷波790g+7750+4850+500g绿盘+1*2威刚+康舒430.。以前一直用的很好,如今上网页老是偶尔卡机,浏览器画面卡一半在桌面,浏览器,系统都换过,还是一样,一样的系统在不同的机器没问题,检查硬盘有c7的警告,其他都正常,我觉得显卡问题呢,还是硬盘,还是内存哦,朋友们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没?

网友:
一般为内存问题

网友:
CPU占有率多高没说?看看是否比较高

网友A:
兄弟真会配机,失败的四核改双核的CPU,返修率高的绿盘,不稳定的威刚

网友:
卡机的话,看看你的cpu温度是不是过高,前两天有个朋友的机器就是看网页都一卡一卡的。结果一看cpu温度开机就90多度,把cpu风扇取下来重装一下,温度立马只有45度了。这点经验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真会配机,失败的四核改双核的CPU,返修率高的绿盘,不稳定的威刚

一切走廉价出发,要的是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