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没有发出BLON信号

楼主(2011-10-08):
请教各位前辈,驱动板没有发出BLON信号,ADJ有5V左右的电压,驱动板有5V,12V供电,上面的线性稳压器也有3.3V电压,请问,应该怎么检修呢?

网友:
如果客户要求不高,就直接飞ADJ电压到BLON上吧,这样的话,开机就白屏,然后随着有信号输入就正常了;用完了腰关机的,要不就一直白着了
如果要求高的话,就从屏供电上引电压到BLON上吧,这样的话就正常了

网友:
开机指示灯也不亮吧,应该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这样强制加一个电压,能保证灯亮
驱动板的供电正常,时钟也正常,如果驱动板坏了,没法保证有图像输出吧?
我的驱动板上只有一个主芯片,和一个八脚的芯片,八脚芯片应该是EEPROM吧,怎么不见单片机MCU呀?是不是集成到主芯片啦?如果集成到主芯片,那怎么刷写MCU程序呢?我还想刷刷MCU试试呢。我是新手,请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