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10要管理员密码

楼主(2011-10-08):
接到机子的时候是进水了,开不了机,拆机洗干净,加焊过了,可以开机了,但是要管理员密码,问客户拿到密码,但是不知在哪里输入的,只到一个界面就是白底黑色字,上面是DELL  INC  ,下面还有很多英文,请问在哪里输密码的

网友:
直接输入就行了  看不见的

网友:
二楼的正解,直接输入,以前解过一个,用算号器算出来的,然后直接输入,屏上是不显示的。

网友:
出现这个界面你就直接输出密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