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异常 求助

楼主(2011-10-08):
电源 输出正常 就是拔下电源插头 风扇会转1下 在待机状态 未短接黑线和绿线 +12v测量有0.6v电压 +5v有0.3v电压  求解 谢谢各位

网友(点评):
检查前级的放电电阻

网友:
直接换新的不就得了,新的有便宜

网友:
先看电容  特别是电解电容

网友:
反馈和保护电路查一查。本来是空载保护才是这种情况。

网友:
使用过程中可有异常?难道是关机了在自动放电?

网友:
换 7500BIC看看

网友(点评):
单管激励驱动输出,没有494或7500,也没有339或393

网友:
(拔下电源插头 风扇会转1下)? 请问你刚插电或刚通电的时后 风扇是不是也会转一下?

网友:
这个电源没有 辅助电源电路 待机5vsb是从主开关变压器上来的 所以插上电源插头 +12v和+5v就有0.几伏电压 断电瞬间 风扇会动一下 是这个电源本身设计造成的
我研究了好几天 才想明白一点 具体的我还是不明白 就是从主开关电源的输出 共地点接两个二级管给两个推动管供电

网友:
发个型号上来,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点评):
电源芯片是TL494+339的 就一个主开关变压器+推动变压器 没有辅助变压器

网友:
你的电源应该是低低压触发型的。断电瞬间,控制部分的电容放电远远快于主电源大电解放电速度,所以会触发一下,随即主电源电容被放电……

网友:
没有辅助变压器..也没有看到辅助电源的功管:怎看起来像以前的AT电源+339+不知那弄来的+5VSB。
从494 12脚那有没有功作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