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20,开机掉电

楼主(2011-10-08):
  开机,电流到0,。23A掉电,掉电后也能在开机。掉电的维修思路,能开机,说明保护隔离电路没问题,一般重启故障是因为缺信号,掉电故障是因为缺电压,就拆板来看,测试各电感对地不短路,待机3、5V正常,由于能开机,开机电路说明基本正常,但是掉电,正准备测试电压是否都正常时,看见桥是MCPMV67-A2三桥合一的,这桥很容易出问题,加焊一下,200块到手了。大家有什么好经验,拿出来分享,让我们的维修做到如此简单。

补充内容 (2011-10-11 17:14):
希望各位有什么好的,简单的维修方法都出来交流一下啊,

网友(点评):
恩,这3桥合一的通病了,修很多了,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一样的OK了 多希望以后开店多修它 呵呵

网友:
0.23应该是单桥都没检测过吧。

网友:
一般是三桥合一虚焊了   导致CPU供电不出

网友:
大家多交流,我们做维修,要越做越简单化啊

网友:
温高,缺点压,掉电

网友:
手头有台这样机器呢,遗憾的事。。。

网友:
我有一台两个AMD芯片的,掉电,一直修了几天都没有修出来,又找不到图纸,桥也加焊了,但就是搞不定,条件也没有看出明显的问题,郁闷呀

网友:
AMD的可以搞死几个人汗....看座子虚焊没,压一压

网友:
AMD的芯片特别容易坏的

网友A:
捡钱了撒,但是BGA做好了的吗,不然下次还来

网友:
这个机器,CPU虚的多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捡钱了撒,但是BGA做好了的吗,不然下次还来

一个月后来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月后来就更好了

嘿嘿,保修了一个月的吧。下次同样故障再来找你的话,影响信誉,给人家的感觉是,维修水平不高。

网友:
看到这个,首先就应该干了

网友:
mcp67 太爱坏了 伤不起

网友:
最好换个啊,加焊一下管不了几天,那不是砸自己的招牌???

网友C:
加焊三合一蕊片,一般一个到两个月又会回来找你,重植这个桥,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上次我就干坏了一个,也许是因为自己BGA还不够水平,
更也许是“人品”问题, 为此还真郁闷了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三合一蕊片,一般一个到两个月又会回来找你,重植这个桥,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上次我就干坏了一个,也 ...

就是啊。重新植株就是比较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