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到windows xp界面连续滚动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10-08):
有谁知道开机到windows xp界面连续滚动进不了系统是什么原因?偶尔也能进去一次,(硬盘换过   系统重装过  电源换过 内存换过)是主板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高人请指教。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网友:
检查内存,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换内存就好了

网友:
外设和南桥都会引起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上次是换了个电源就解决了。可有一次就搞不定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后给换了一块板。郁闷了

网友:
coms里面的网卡跟声卡关掉试一下

网友:
装win7看看,现在我是很相信win7

网友:
怎么感觉那首先应是系统和驱动和设置的问题,跑圈中啊所以有时硬盘本身也有可能相关的还有BIOS设置。

网友:
取出所有能去除的其他硬件,内存换条。再不行,直接对南桥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