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元件,大家认识么?

楼主(2011-10-08):
元件编号NR1,元件上是ENC271-88

补充内容 (2011-10-9 21:41):
这块电路板是EPSON 5700打印机供电板,不过电压是110V的,客户好久没用,最近想到要用时插220V上了,保险丝也烧了,查看电路,该元件是并联在110V上的,量了一下,只有10欧的阻值了。

网友:
压敏电阻?

网友:
对呀压敏电阻呀

网友:
我没看到图片我就知道 肯能你问的就是压敏电阻

网友:
绝对应该是压敏电阻

网友:
压敏电阻,起过压保护作用

网友:
就是压敏电阻,过压保护电路的

网友A:
正常是阻值为0.损坏时为1

网友(点评):
你说反了

网友:
压敏电阻,过保

网友:
这儿高手挺多!

网友:
这是压敏电阻呀

网友:
ENC271 是 270V的耐压 压敏电阻

网友:
压敏电阻   过压保护的

网友:
支持      顶

sisv3 -5

网友:
是压敏电阻

网友:
不是压敏电阻我把吃了

网友:
这个是压敏电阻,起保护作用的,坏了就开路了,都是属于牺牲自己保护后面的原件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压敏电阻!不知道是在什么机器上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阻值为0.损坏时为1
那要看他再路是并联还是串联了 ,并联那肯定是压敏电阻,串联的话也就是过压或过流保护的

网友:
压敏电阻,过压保护用

网友:
貌似压敏电阻
保护后级的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热情的讨论。实践证明确实是压敏电阻,起过压保护作用。271表示耐压是270V的。换同型号之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个是压敏电阻。

网友:
压敏电阻起 过压保护的

网友:
这个 没有搞过 真是长见识了 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拆了,短时间不用也可以的。

网友:
当然是压敏电阻了

网友:
绝对的压敏电阻,正常情况下测阻值无穷大

网友:
换成保险管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