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电流有变化,不显示

楼主(2011-10-08):
客户说是进过水,拆开发现只有充电部分有一点痕迹,清理之后,上电测试,电流变化为:0.5-0.75-0.8-1.0-1.1-1.2-1.28-1.14就不动了,内外屏都不显示,换过CPU和内存还是一样的现象。大侠们,下一步该怎么走呢?谢谢!

网友:
接上键盘,喇叭。测试发现大小写有作用。而且热键能重启(电流重新变化)。接上硬盘,电流能变化到1.5A,但是最后停留到1.2A、等了很久也没有听到进系统的声音。这个显卡是G105的应该不容易坏吧,测试屏线部分,3.3V有,19V有,但是信号电压都是0. 外接信号也是没有电压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我也没思路  我的本子就是这款  我收集这款本子的故障。哈哈 以备不测

网友:
看你的故障现象像是显卡的问题,并不是说除了显卡门的显卡,其他的显卡都不会坏,,外切都不亮,肯定显卡了。。

网友:
問下,那他會不會自動重開機呢?Acer 的有些本本設計得很怪,某些裝置沒裝上就會開不了機,例如 4520 5520 等,不是不上硬碟卡LOGO 就是不上貓卡不開機等等這類的問題,或許您插上貓卡與硬碟就開機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