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奇怪的主板???

楼主(2011-10-08):
来自: 四川
一块华硕K8M890主板,插上独立显卡只要电源通电就自动开机且点不亮,主板蜂鸣器也没有任何报警,基本上跟没跑CPU一个样子,取掉独立显卡一切正常,经在其他机器上测试独立显卡是好的,请问各位高人这是个什么问题呀 谢谢!!
华硕

网友:
查看显卡电路部分

网友:
任何独显都一样??

网友:
是否任何显卡都这样,还是只有这块?

网友:
你看看你的显卡插槽里面是不是短路,

网友:
测测显卡插槽

网友:
查显卡12V电路

网友:
是的哦.要说清楚是每块卡都这样.还是就这一块这样!

网友:
估计是你那块板的独显供电部分有问题吧!

网友:
查一下各供电条件满足不啊

网友:
还是要替换法确定是谁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