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冷的主板

楼主(2011-10-08):
天气冷了 ,关于有些元器件,温度低 运行不良的问题不真的该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
元件质量问题,换啊,你的估计是桥虚焊吧

网友:
热机,也有些主板缺陷造成,可以在那个位置加电容 刷bios,记得昂达有一块N61就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大电解容易坏,由于热胀冷缩,引脚可出现接触不良。

网友:
该是元件坏了吧。

网友:
唉呀呀。。学习了

网友:
历害,加电容也行

网友:
学习了,这么多的解决办法

网友:
前来学习,不太懂

网友:
呵呵,整个电吹风!!

网友:
这个,只要找到不良元器件的话就好弄了。可以弄个红外线温度检测器,测一下,就是有些贵。

网友(点评):
这个怎么弄的,什么原理 过程?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没遇到过!你可先加焊南北桥,后去找电容。

网友:
实在冷的话,平时用待机状态得了。

网友:
把上面这个发广告的给弊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有学习了一点。

网友:
怕冷的,给他个热水袋~~~~

网友:
我之前的华硕主板就是一个怕冷的例子,用热风吹一下就能开机,后来感觉太麻烦了,就换了几个电容,开始还真有效,可是用了才几天,旧病复发,并且比以前更严重了,用热风吹也不能开机了,后来就直接扔了!哎。

网友:
应该是有元件出问题吧,正常室温下,元件都没问题的

网友(2011-11-11):
怕冷的主板少见,怕热的太多,把上面的电容全换掉试下。。。。。。。。。。

网友:
呵呵 新手,只知道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