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KDA3 (单桥754机)掉电大家帮帮

楼主(2011-10-08):
不掉电时机子可以进系统
就象CPU散热不好一样(风扇很好,散热器.接触也很好).开5分钟左右就掉电,掉电再开风扇转一下就停.

CPU电压1.6   内存2.5    其它 有1.2   1.5   1.6

这要查那部分?大家帮帮.

网友:
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吗?

网友:
热稳定性不行?看看哪个元件发热比较高

网友:
看一下CPU坐和内存槽之间是不是有一个ATP芯片,8脚的,有的话就把芯片拆掉,直接短接3 6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吗?
Attansic
   ATP1

就是他了,烧不死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他了,烧不死芯片

短接36脚不跑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36脚不跑码的

至少不掉电了,按不跑码修理吧,36脚照样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