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0-08):
其中一台电脑一插上路由器其他电脑就不能上网,拔掉又能上了事怎么回事啊?
路由器
电脑

网友A:
检查网卡.....

网友:
看看是不是路由器的几个端口插得不对

网友:
那台电脑换张网卡试试

网友:
不是网卡坏了短路,就是中毒了。

网友:
很可能网卡问题!

网友:
换个端口试试,水晶头,网卡。是不是不兼容啊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病毒引起的!之前遇到一个客户是一台TP-LINK路由,之后接了一台24口TP的交换机,使用了一段时间后,上不去网。把那台电脑拔掉网线,重新装系统就会好了得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类似这种状况。一台电脑不能开机,查了老半天,才发现拔了网线可以开机。最后查到,另一台电脑的网线从路由器上拔下就可以正常开机了。
因为另一台电脑的主人不在,所以只能拔了网线先用了。后来问起来说竟然插上网线又恢复正常了。所以估计是网卡受潮,或说是网线水晶头受潮引起的轻微短路。
你看看是不是中毒了,不是的话也许就是我这种情况。

网友B:
网卡针短路或者ARP病毒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