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QB228W 不能调宽屏

楼主(2011-10-08):
有一台现代的显示器  22寸    型号:BQ228W    正常显示   就是俩边各有 20CM  黑的       调了好长时问    就没有调好     调显示器没有用   调分辩率也不行
下图:

网友:
把显示器恢复下出厂。换个机器换个数据线试下。

网友:
重写个程序看一看,,,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你换一块板试一下

网友:
换驱动板吧,那个驱动板不行,修过一台那个牌子的驱动板做工真是太差了,都比不上通用板,换板以后非常稳定,山寨的就是不行

网友:
最好先进工厂模式,恢复出厂值试

网友:
先来软的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显示器按键设置里有屏幕比例设置 4:3……三四个比例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我以前修复过一台TCL的    一样的情况

网友:
VGA线问题吧.我也碰到过,重装系统前是好的.装好系统后就设不了全屏.以为是显卡驱动问题,弄了很久.系统也做了两次.都没把问题放在VGA线上

网友:
调下显示器比例设置。再要排除电脑自身问题。再不行就往驱动板上入手

网友:
VGA线,装系统,再考虑驱动板吧

网友:
问题己经解决了      早上一 来    就搞定他了    恢复出厂设置    插上电源 线    按住 MENU 键  在按开关键 3秒   同时松开   等一下   会出现 慢慢白屏   等完全白屏了      拔掉电源      在插上   OK

网友:
刷个好程序

网友:
这种现象无非应该就是恢复出厂参数和换合格的数据线就能解决。怎么这么多人说要刷程序呢?。。。。

网友:
调分辨率不行,多调几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