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盘电路板互换

楼主(2011-10-08):
请教一个ST 80G硬盘,电路板坏了。我找了一块儿电路板,板号分别是100340408  D  3626YEH2和100340408  D  3624LFZB。这两块儿电路板可以互换么?如果可以,换过来后,还得换哪件东西才可以使用。有人说要换BIOS,但是我找不到。

网友:
可以换的是ST几代的啊7代的就S15的有BIOS其他都可以

网友:
是7代的,换过来后,不能用啊.盘到是转了.可是无法格式化分区.BIOS是哪个,或者在哪个里面集成着.

网友:
对主控芯片,对驱动驱片,对板号!类似的提问找一下以前的贴子吧!

网友:
点七没ROM一般除了M14就是M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