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 关于自制灯管测试仪的问题

楼主(2011-10-08):
我用一个电源一体板 想自己制作一个灯管测试仪   用 7805 管  接法上如图
测得 接到开关线的 电压为5V  可是接上灯管 亮二三秒 就灭了 重新接通电源 还是这样  怎么办?

网友:
可能是没做好把。

网友:
5V电压正不正常啊,灯管可能也会有问题

网友:
用电源一体板,灯管要一对对测

网友:
还不如直接12v接一个1k的电阻到en

网友:
没有用一体板,现在用的是一个12V  5v的电源,直接接好了两个高压条,一个是双灯的,一个是单灯的,遇到本本或者单灯的显示器,就直接插到单灯的条子上,两根灯管的,或者四根的,那就两个两个的测了!效果还不错!

网友:
直接给 IC  的供电脚一个12V  不就行了吗?

网友:
这个我早就用过了...好像是老联想15的没开启电压,用7805的5v接高压板的EN脚

网友:
用电脑电源能点亮吗?

网友:
好像高压板的开起信号不一定是5V呀!!!!!!!还有3V的。。。。

网友:
说实话  楼主遇到这问题 建议看看基础书,   高压条工作条件第一12V供电,第二接地,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开启信号。  12V  和接地不难吧,接开启信号最笨的方法 在找个5V设备器。等你有基础再说吧

网友:
如何取消   主题的  求助中  这几个字  我编辑不了主题了

网友:
意思是接7805做开启信号???这么麻烦,不如在12V上串两电阻,拉到3V以上就可以了。

一体板一般都是四灯管的,必须四灯管完好才可以,感觉不太方便,我是用笔记本高压条改的。

网友:
用通用的笔记本高压条很简单的

网友:
我自制的就是用7805做的!一直在用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