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试显示器灯管通用高压板

楼主(2011-10-08):
大侠们谁有显示器测灯管的通用高压条 卖我一个谢谢

网友:
你发这贴,,,,,你是不是搞维修的啊

网友:
这很简单的。

网友:
用个单灯的就可以呀

网友:
淘宝买一个就行了,10多块,多简单的事

网友A:
主板声卡旁边有一个7805,12V进5出,改一下就可以了,我这么笨都搞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声卡旁边有一个7805,12V进5出,改一下就可以了,我这么笨都搞掂了

用5v都能点亮灯管吗?哪还用高压板干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5v都能点亮灯管吗?哪还用高压板干吗的

12V是电压,5V开启,点亮灯管是用高压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