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1-10-12):
来自: 河南驻马店 来自 河南驻马店
百度上查得
静态路由表:
是网络管理员做固定的网络寻径时用的。比如,在公司有内部网站,如果需要公司的电脑访问外网的同时也能访问内网,可以在路由器做静态路由。
DHCP下面的静态地址分配是指:
关闭DHCP服务,局域网内的计算机需设置固定IP才能上网
IP与MAC绑定下面有个静态ARP绑定是指:
IP地址与网卡的MAC地址绑定,将绑定记录保存在路由器。一旦局域网中哪台计算机的IP,与路由器上对应的MAC地址不一致,就断网。
{我想要局域网的里的电脑不能自己随便换Ip应该这样设置!换了就不能上网}
可以这样解决
在静态ARP绑定内,设置计算机的IP地址,并填写配套的网卡MAC地址。(有些路由器支持自动查找MAC地址)
MAC地址可以在--- 网络连接--双击打开本地连接---选择“支持”选项卡--点“详细信息”按钮。
“实际地址”后的一串16进制数字就是MAC地址,
另外,路由器上的IP带宽限制,效果不是很理想,诸如迅雷、网际快车等下载软件,都可以突破路由器的限制。我以前用的“飞鱼星5200”企业级路由器就不能做到带宽完全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