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MOS(八脚)4525GEM问题

楼主(2011-10-08):
大家好,今天见一元件4525GEM场管是N沟道和P沟道增强型MOS管 ,为了找他辛苦了一下午
找不到,我能用什么代替呢。。
实在是找不到了
我现在这里估计找不到双MOS了
我能不能用一个N和一个P来代替呢?
求解释。。。。
附上4525GEM得PDF文件
望高手们给点意见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同样的板子,管都糊焦了,就是没有合适的,期待高手来给指点

网友:
可以用一个N和一个P来代替的

网友:
确定?能不能说清楚一点怎么替换?  谢谢  直接按引脚来吗?

网友:
拿个N沟道和P沟道的,然后用粗点的线焊接到MOS管跟主板上

网友:
用两个管子飞线撒

网友:
可以的,你直接按引脚接就可以了!
看楼上有两位都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此管容易坏。要注意下最大额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