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2 -VGA_BLON PANEL_POWER_ON 均无

楼主(2011-10-08):
945GM 从植 还是一样, 无 -VGA_BLON PANEL_POWER_ON ,请问下大家, PANEL_POWER_ON 之前还有啥工作 条件呢

网友:
哦忘记说了, 这个机器是跑60 ,不显示的哈, 知道的人应该懂得,就是想问下大家PANEL_POWER_ON 之前还 有啥工作条件,集显的

网友:
跑60应该是显示 才对啊~~会不会是BIOS呢?

网友:
不是BIOS 吧,外接显示的!! PANEL_POWER_ON 没出来呀!!!
我在怀疑,是不是北桥坏了 ,但是就是找不到 PANEL_POWER_ON 之前的工作条件NND

网友:
BL是显卡控制的吧

网友:
今天换了北桥还是一样,,,NND 那位大师出来帮忙下吧谢谢; 了

网友:
看看显卡模块的供电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 供电的问题 唉,今天在忙了没差。。明天在自己查查供电吧

网友:
实在太忙了 机器太多。。都没时间去查。。知道的朋友帮忙下吧谢谢

网友:
NND 没缺电压
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