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消磁线圈老是烧保险

楼主(2011-10-08):
   一台crt显示器,不查消磁线圈可以开机,但是消不了磁。插上消磁线圈后开机立马烧保险,消磁电阻换过,消磁线圈也换过,就是烧保险,不知是哪的问题,小弟先谢了

网友:
消磁继电器坏了,换掉就行。

还有可能就是热敏电阻已经坏了,阻值应该是7欧左右的

网友:
不能用普通保险管,要用T4A的.

网友:
消磁电阻坏了,,

网友:
消磁线圈也换过

网友:
消磁电阻先换一个再说。再有,那个保险丝要用延时型的才行。

网友:
我用的是1A的保险

网友:
1A 保险低点吧!

网友:
消磁电阻有问题,保险用小了.

网友:
换大点的保险吧

网友:
压敏电阻,或着消磁继电器!

网友:
1A?您咋不用0.5的呀!先换成T3.75A或T4A的,不行直接换掉消磁电阻您会有惊喜

网友:
消磁电阻 或者 旁边的一个场管烧穿了!!

网友:
你用错了   你对用3.15a

的保险管     这是要求

网友:
是保险没选对,偏转也烧了,换个3.15保险和一个偏转就好了

网友:
插上消磁   你这保险丝小了哇

网友:
换掉消磁继电器,在换个4A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