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8430 D1 D2 D3 E0反复跑

楼主(2011-10-08):
换过南桥 北桥 bios I O 内存供电正常 时钟 基准电压正常 信号阻值电压正常 没辙了 高手出来帮忙看看吧
iOS

网友:
该修的都修过了 不知道修哪里了 给点意见吧 各位 谢了

网友:
显卡看了吗?EC呢?内存本身呢?会不会是CPU啊?最有可能是显卡引起在、

网友:
昨天,修到过你说的现象,我是换显卡好的,不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