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怪问题

楼主(2011-10-08):
故障:能开机,不认硬盘,只要进BIOS恢复下就能认到硬盘,然后都正常,拿掉适配器在插上,还是不认,必须进BIOS恢复下才能认
怀疑南桥,补了一下,没感换,我说有风险,客户没同意

BIOS没刷,想求个思路

网友:
换块硬盘接到本本上。再把本的硬盘接到机器上。换下CMOS电池。如果不行那就不好查了

网友:
硬盘最先换的,都排除才敢去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