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旋转屏的 机器故障是外接显示都正常接屏无显示掉电

楼主(2011-10-08):
X61旋转屏的   机器故障是外接显示都正常接屏无显示掉电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电路,有短路。

网友:
看看屏线好坏,不插高压板会掉电吗?

网友:
屏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有没有哪位高手修过。分享下啊

网友:
可能屏线换了吧。。

网友:
可能屏有问题引起保护,换屏线屏试试

网友:
我拿一台好机器,把屏代换过去也 一样呢?

网友(2011-12-01):
修好了,是供电的问题,,缺少一组供电,,,

网友:
ibm的保险断了也会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