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6不开机灯闪

楼主(2011-10-08):
今天接到一台HP516的本本。拿来一看插电源灯闪。就直接拆开了。拆开后发现是AMD.U。把U和内存都拿下来裸板插了一下电源还是一样。无3.3  5V。开机灯也跟着一闪一闪。我怀疑是哪短路了。就对地打阻值。结果发现南桥短路。对地001.再测了其它地方也没测到短路和并联的地方。就把南桥拿了下来。测试南桥上的电容。不短路了。晕。然后我又植珠装了上去。再查。还是短路。没思路了。插上电源测下电压吧。奇迹出现了。灯不闪了。测3.3 5V都有。按下开机。居然开机了。装机。正常进系统了。请大家给我解释下为什么南桥上的电容短路了还能正常工作呢。因为当时急着装机。没有测那个电容的电压。

补充内容 (2011-10-10 19:44):
先回答四楼朋友:HP516这款待机是有3.3 5V的。我说的问题是AMD这个桥在主板上的时候桥上的某些电容是短路的。但把桥焊下来单测桥上的电容就不短路了。

网友:
可能是设计上的问题吧  南桥的某路不需要供电就把那路给接地了  就像Intel 965的桥就是这样  还有AMD的某些北桥也是如此

网友:
U坏的多,先换内存 ,再换U测试。

网友:
问下HP516待机有没有3v 5v。

网友:
是AMD的U先换U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机子也不好修

网友:
很多显卡北桥上的电容也是短的 不过也正常

网友:
怎么判断是短路还是正常的啊

网友:
如果那条线路是同CPU的 你没拆下CPU  用可能是同CPU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