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芯片,可有代换?

楼主(2011-10-08):
笔记本联想Y430进水,无待机,现在修的可以待机,但上电到0.9A时掉电,现在发现这个芯片20脚(SHDN#)开机时有低高跳变有输入,点开机1.5V和3V都有输入,但OUT输出脚无变化!自认为掉电与此有关!请大家看下这个是什么芯片?在网上只有出售,没有介绍!

图在二楼故障码NO 电流到0.9自动到待机!

网友:
就是这个图!
待机17脚3.3V,9和10脚是0.28V。

网友:
PC卡供电芯片?????

这个很多板子上就有啊~!明基S43??板号为DAOCH3MB8F0  芯片位编号为U13
HP515或者6535S吧。。不记得了。。但这个芯片真的很多喔~!很多牌子板子都有这个芯片

网友:
再不行就到网上买一个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