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 后置插上音箱,前置插耳麦,同时响!

楼主(2011-10-08):
华硕M5A78L   上的AMD640 CPU
最开始装机的时候后置没试。但前置是好用的。
新机器三天后出现反复重启,走到WIN 界面就重启,以前遇到这这种情况,就把CMOS电池扣下来,还原了一下。启开了,正常。
第二天前置不好使了,想起来了,华硕的板子BIOS里需要调一下,就进高级选项,把音频调成AC97了。
电脑里也调成AC97.前置好使了。
可是问题也出来了,现在前置和后置同时都响,正常应该是插前后不响吧,没注意过这个问题,迷茫中。。
电脑里音频那我调了,如果设成HD 并把插耳麦后置关闭同时选上,前置就不响了。
有高手遇到过吗?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你装的官网上的驱动吗?

网友:
不是
系统自驱的

网友:
说得有点乱七八糟....

网友:
我感觉也挺乱,哈哈。就是前后都响。华硕的板子

网友:
先查设置,看看可不可以设置一下

网友:
2L正解,在控制面板修改

网友:
设置不行重装驱动.

网友:
重新装声卡驱动吧,设置下就好了

网友:
其实我留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机器走到WIN 反复重启,恢复BIOS好了。
二是,前置后置同时响,我想让他插耳麦的时候音箱自动停。
我问华硕技术支持,他的回答是:现在主板的主流声卡模组是HD的。而我们的前置音频接口是AC97的。
所以会同时响。想让他们不同时响,办法就是把机箱前置音频口换成HD的。就可以了。
还没试呢,正在想别的办法,比如后置插一个USB音频,不知道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