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的LCD 换了个电源高压一板 灯管不亮

楼主(2011-10-08):
灯管不亮  就是开关控制信号那没有电压 灯管不亮 插上VGA线 指示灯从绿色变蓝色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和驱动没问题   你是不是把那3跟线弄错了   要不就是你的一体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底线 5V 都量过 不错 LBON都是对着接的没错 换了俩个通用版都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没有3.3V 郁闷了

网友:
开关控制信号都没有,怎么会亮呢?首先你要看看,给高压板供电的电压到了没有,如果到了,那就看控制信号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就看看直流变换电路有没有电压输出,一级一级找嘛,

网友:
就是线不对 板子上标的BLON 跟 BIR标反了 我现在弄回来了 灯管亮下就灭 白屏  灯管测试过 没问题 难道真是驱动版有问题

网友A:
那个高压是原装的不  还是你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高压是原装的不  还是你改的。

改的 现在就是开关控制信号 不正常 0-4V跳变就没电压了 3.3不正常 换别的驱动板正常